ORCAD

楼主(2017-09-06):
膜拜高手,萌新求指教。orcad,怎么一键,把画进去的元件序号更新排序呀。。很多时候东一个C1,西一个C5,修改一下,中间的C2,C3,C4都没了,都不连续。
想问,画完后,怎么操作可以一键重新自动按某种顺序确定命名元件序号。30个C,就会是C1--C30,把中间修修改改增增减减出现C50之类的重新命名回去。

顺序

顺序

乱序

乱序

网友A:
在原理图根节点,选Tools--Annotate 勾选refdes control required,右边的框里就可以设置元件序号规则了。
更新前,先在action下选第三项,把序号全重置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根节点,选Tools--Annotate 勾选refdes control required,右边的框里就可以设置元件序号规则了。
...

哇,好厉害,一下子成功了。原来需要先把所有序号更新为?再重编。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