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紧急求助,谢谢。

楼主(2017-09-06):
有人知道这个Error是什么问题吗?

Get file name .
E- *Error* upperCase: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网友A:
upperCase函数参数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perCase函数参数无效

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B:
参数数据类型不正确,想办法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数据类型不正确,想办法转换一下

OK。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