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控制器不支持读写平衡

楼主(2017-09-06):
    如果ddr3控制器不支持读写平衡,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参考ddr2的规范设计时序,拓扑之类的,走T形拓扑,DQS跟CLK做等长?求指正

网友:
    DDR3是由DDR2改进而来,DDR3都能走T形结构,控制器不支持读写平衡情况下不能走FLY-BY,具体时序等长要看频率

网友:
    CLK时钟线走T型,DQS和DATA做等长,地址线走T型做等长

网友(2017-10-20):
    没必要DQS和CLK做等长吧?DDR2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