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感有什么功用

楼主(2017-09-07):
这电感有什么功用,为什么要放这电感。

网友A:
bead应该是磁珠,主要作用就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ad应该是磁珠,主要作用就是滤波。

磁珠,放置在电源输入处,EMI、抑制高频信号的干扰。。不过,这些是一个sensor的电源输入引脚,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放置这些磁珠。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错 50MHZ。地的连接一般用电感,电源的连接也用电感,而对信号线则采用磁珠

VDD12_I数字电源1.2V
VDD12_I 数字电源1.2V
VDDD12_I数字输入电源1.2V
VDDAD12_I数字输入电源1.2V
VDDAD12_I_S数字输入电源1.2-3V
VDDAD12_I_S数字输入电源1.2-3V
VDDAY_ISENSOR 电源输入
VDDAY_ISENSOR 电源输入
VDDAY_DACSENSOR 电源输入
VDDA_ISENSOR 电源输入
VDDA_ISENSOR 电源输入
VDDA_OVDDA LDO 输出电压(2.7-3.0V)
VDDAY_OVDDA LDO 输出电压(2.7-3.0V)
VDDAD12_O内部1.2V LDO输出电压
VDDIOI/O电源1.8V ~ 3.3V
VDDMA模拟电源3.3V
VDDMA_D/VDDMA模拟电源3.3V
VDDAD25_I_C模拟输入电压( 1.2V ~ 3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