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6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07):
1.绕线在分割线上了,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楼主:
2.时钟的匹配电阻位置不对,并联的匹配电阻应该放置到末端

楼主:
3.差分信号控制100欧姆阻抗即可,不是电源信号,不需要额外加粗

zxk

楼主:
4.散热铜没有开阻焊,制版会有绿油在上面

楼主:
5.二极管没有极性标示

楼主:
6.下拉电阻位置错误,项目要求放置在主芯片端

楼主:
7.保险丝的电源太细了,需要补强加粗下

楼主:
8.金手指上方参考平面不完整,建议把铜皮下拉与PIN上端平齐

楼主:
10.422需要差动走线,现在是按照单端处理了

楼主:
9.二极管极性不一致

网友(点评):
好细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差分信号控制100欧姆阻抗即可,不是电源信号,不需要额外加粗

额外加粗有问题吗?看着图片空间足够,加粗了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外加粗有问题吗?看着图片空间足够,加粗了不是更好吗?

这个是阻抗线,如果加粗阻抗就不对了。而且没有走差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外加粗有问题吗?看着图片空间足够,加粗了不是更好吗?

是差分的话就要按阻抗的线宽线距来控制,你走线加的再粗,没用,主题跑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外加粗有问题吗?看着图片空间足够,加粗了不是更好吗?

加粗了线宽阻抗就不一致了

网友:
每天都来学习,很不错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