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值区别

楼主(2017-09-07):
为什么有的电容放这么多,然后0.1uF和10uF怎么选择,为什么这么选。
那些电感有什么用,我看参考书上的参考电路里这么放,但是不明白作用,另外这么多的电源类型,明明电压相同,何不直接像最后那张图一样用一个相同电压的VCC连接

网友A:
这么多问题,关于噪声控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建议看看相关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问题,关于噪声控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建议看看相关的书籍。

就是找不到解答问题的资料,所以才纠结

网友(2017-10-27):
没有看明白想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