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7-09-07):
求解   pcb打开就卡死   自己百度上搜了下setup-user-disable_opengl这个勾打上后不卡了  但是网络名没了  很是尴尬    有没哟一举两得的办法

网友A:
你这是不是版本不对啊。电脑配置不可能那么低吧。

网友B:
是不是软件没有装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脑

好  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不是版本不对啊。电脑配置不可能那么低吧。

嗯   16.3在16.6 打开的  之前没出现过   最近一个500的到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软件没有装好呀

之前没有出现过此类现象

网友D:
电脑配置如果不高,最好还是不要开openGL

网友:
那不晓得了,我一般不用这个功能。

网友:
    现在还有能卡死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配置如果不高,最好还是不要开openGL

其他pcb正常就那一个有问题   我怀疑那个板子中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换

其实你可以试试把地网络和主电源的网络加个NO RATS属性,如果电源或地在group里的话,把group打散试试,这两种是我常用的,不知道你的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  换

    好的谢谢你    那个板子弄好了   其他板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显示网络重启一下,好像就可以了

楼主:
    setup-user-disable_opengl这个勾取消后重启显示网络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