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4bit DDR3组成8bit数据组内能够互换吗

楼主(2017-09-07):
2片4bit DDR3一片D0-D3,另一片D4-D7,组成8bit数据,这8bit数据组内能够互换吗?比如D0能和D5互换吗? 能够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
俩边参考的DQS是一样的吗?

网友:
4bit DDR3 一般应用在服务器上,消费类很少见到,DQS不清楚是否一样,但两片的DQM一定连在一起.

楼主:
write操作的时候,两片的DQS是一样的,read操作的时候,每片颗粒都有自己的D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