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ile PCB文件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17-09-07):
    如标题,被一位刚入门的同事问到这个功能是干嘛的(他误认为此操作是DRC检查),突然被问到,而且操作时还出现报错,无法解释清楚,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我觉得是检查原理图错误的,至少我在编译的时候发现过原理图位号重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检查原理图错误的,至少我在编译的时候发现过原理图位号重号问题。

    可我这边操作后有个电阻报错,而这个电阻在原理图中并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它的报错信息,在message里看。有些所谓的错误,确实是不需要理会的。在Project Option还可以设置,哪些设定为错误,哪些设定为警告,哪些设定为不报错。

网友:
    update PCB  导入PCB之前,先compile一下,用来检测原理图是否有错误.

网友(2018-01-18):
    检查原理图种是否有错误,如元件标号重复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