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安装问题

楼主(2017-09-07):
    各路大神,好
    我在本地电脑装了sigrity2016跟2017两个版本,现在两个版本都开不了,请问肿么办,提示如下错误
再次谢过

网友A:
    license 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 冲突了

    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嘛?后面卸载重新安装也不行了

网友A:
    具体怎么弄得,我也描述不了,就按照手动破解步骤慢慢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弄得,我也描述不了,就按照手动破解步骤慢慢破解,

    问一下大神,哪里可以下载破解版本?  求路径或者破解软件。

楼主(2018-01-25):
    唉,半年过去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重装电脑也不行了,求靠谱的破解包  谢谢

网友B:
    可以用一下破戒大师

    补充内容 (2018-9-9 19:01):
    http://aligou.mr-wu.cn/    3.0版本,能安装sigrity2017,亲测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下破戒大师

我想装更高版本的
    破解大师没有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没有

网友(2018-09-12):
    楼主应该是license manager没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你只用安装17.2的license,低版本的不行,然后安装2016,2017,再用老吴的破解工具破解,试试。

网友(2019-03-27):
    使用破解神器AleegoCrackMasterV3.0.0 来破解,保准管用。我已经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