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宽电压输入的DC/DC是用什么架构设计的

楼主(2017-09-0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设备用在电摩上,用到一颗宽电压输入的DC/DC电源芯片,附件是电源的PDF。调试环境Vin 70V     Vout  5V  负载在3A .   在调试过程中不小心手碰到了VSS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到12V ,把后端负载烧坏。我不是很理解这种电源内部拓扑架构,(个人理解芯片的内部参考地是通过反馈脚的电阻接到地上,这样就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干扰).希望电源方面高手出来科普下。

网友:
    70V电压你手还敢碰板子,胆子太大了

网友:
    帮你把参考电路图贴出来,
    .
    要不先量下各个管教相对地的电压,这方便不太熟悉.
mark下,望楼主解决之后告诉我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