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产生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17-09-07):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图中电路是怎么实现电池3.7V升压到高压的,变压器反馈绕组如何工作,关断三极管的。请尽量详细点,先谢谢了

网友A:
跟DC/DC的boost电路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DC/DC的boost电路类似

能否详细点说明下这个变压器是怎么工作的,搞不清楚这个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点说明下这个变压器是怎么工作的,搞不清楚这个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仅仅一个图片没有规格书没法看出啥,但是boost升压电路原理你可以先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仅仅一个图片没有规格书没法看出啥,但是boost升压电路原理你可以先查下

早上研究了下,这个是一个典型单管自激振荡电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僅供參考

十分感谢,就是需要这样的高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