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7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08):
1.电源焊盘没有钢网

楼主:
    2.由于U1输出的4输模拟信号需要穿过数字区域(VC)到电源区域(VS),因此建议信号靠近旁路电阻(R51)进入电源区域后再分开

楼主:
    3.串口器件周边的5个电容建议都加粗处理

楼主:
    4.6V从电源(U6)到产生模拟5V的电源模块(U7)只有TOP层这些连接,需要加宽

楼主:
    5.晶振供电电路,加粗处理

楼主:
    6.参考面上有多余的挖空区域,导致时钟信号参考面部完整

楼主:
    8.变压器前后需要做隔离处理

楼主:
    9.USB是差动信号,需要按照差分走线

楼主:
    10.此类器件都是光耦器件,建议挖空处理。所有层都不要过线

楼主:
7.关键信号参考面不完整,多次跨分割及悬空

网友:
    look look  , study hard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此类器件都是光耦器件,建议挖空处理。所有层都不要过线

请问该类器件不挖空在内层直接电源隔离是否可取?

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该类器件不挖空在内层直接电源隔离是否可取?

没有绝对的,你规范设计就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绝对的,你规范设计就不容易出问题.

请问版主该图片列举的光耦器件速率达到了多少,可以作为平时设计的一个参考

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该图片列举的光耦器件速率达到了多少,可以作为平时设计的一个参考

    光耦是隔离器件,是靠光电来耦合的不用考虑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是隔离器件,是靠光电来耦合的不用考虑速率.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7-11-06):
引用 楼主:
10.此类器件都是光耦器件,建议挖空处理。所有层都不要过线

    如果需要挖空光耦下面,也不能完全隔离好啊,那不就需要光耦前端走线路径所有层都需要挖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