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不避让np孔(没有网络属性,不镀铜的孔)

楼主(2017-09-08):
    为什么动态铜不避让np孔(没有网络属性,不镀铜的孔)?其它有网络属性的都避让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画过类似np孔的,都避让了啊,constraint manager里面的shape to hole 也设置避让了。

网友A:
    把铜皮update一下

网友B:
    画一个禁布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铜皮update一下

    试过update铜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个禁布区

如果这种孔比较多呢?或者漏掉哪个孔呢?挨个画禁布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画上个板子的时候这种情况能够自动避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板子不行,没找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种孔比较多呢?或者漏掉哪个孔呢?挨个画禁布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画上个板子的时候这种情况能够自 ...

    发PCB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PCB出来

公司的在研产品,发PCB出来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不合适。。。。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不避让的问题?求赐教啊

网友E:
    参考附图,设置下Hole到其它的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F:
    update

update之后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附图,设置下Hole到其它的Space

你说的这些设置都设置过了,也不行

网友G:
    你看下规则管理器里设置的shape到hole的间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下规则管理器里设置的shape到hole的间距是多少。

    我在规则管理器中设置的shape to hole距离是15mil

网友:
那你看下板上其他位置的非金属化孔避让没有

网友:
或者是不是没注意把这个非金属化孔连上网络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这个np孔在Pad_Designer建立的时候勾上了Mech pins use antipads as Route Keepout;ARK,而anti-pad设置为NULL(应该默认是0)。

    所以,以后建立np孔的pad的时候,以下的做法应该二选一(目前还不知道哪个好):
1、不勾选Mech pins use antipads as Route Keepout;ARK的话,anti-pad的值可以不设置(NULL),动态铜避让的距离应该就是你在规则管理器里设置的shape to hole的值(如果anti-pad设置了值应该也不会有问题,我猜应该是哪个值大按哪个避让吧);
    2、勾选Mech pins use antipads as Route Keepout;ARK的话,anti-pad的值必须有值,动态铜避让的距离应该就是你设置的anti-pad的值。

网友G:
    anti-pad对负片层有效,正片层按照规则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G:
    anti-pad对负片层有效,正片层按照规则避让。

    我用的是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update

    禁步

网友H:
    为什么要勾上Mech pins use antipads as Route Keepout;ARK?从来没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勾上Mech pins use antipads as Route Keepout;ARK?从来没勾过。。。

    我自己建的时候也没勾过,我这个封装是用的开发板的,开始没注意到它勾了,而且我把它设置的anti pad给删了,所以才导致了这一系列问题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建的时候也没勾过,我这个封装是用的开发板的,开始没注意到它勾了,而且我把它设置的anti pad给删 ...

    我之前也有遇到过铜皮不避让NP孔,但是我的有网络,我研究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像你说的所有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板上有很多一样的NP孔唯独就是那一个不避开,只有重新覆一下铜就避开了,可这种问题没有找到根源以后要是万一再出现就麻烦了,一般检查板子都是看有没有DRC,谁还会注意到这种问题,我的没有勾上Mech pins use antipads as Route Keepout;软件还是出现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