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7-09-08):
问题(1)BUCK电路工作有DCM和CCM模式,出电压Vo 小于输入Vi电压的一半时,芯片工作在DCM模式下,这时电源文波什么的偏大,效率也降低那么在应用芯片时是否要注意避免芯片工作在DCM模式,比如输入7V输出只要1.2V,1.5V之类的。
问题(2)工作在DCM模式,如果此时负载电流突然变大,那这个时候工作在DCM模式下的芯片是如何进行调整的。(按道理负载电流变大,输出电压将变低)
问题(3)在电路板带上负载上电瞬间,会有瞬间电流,一般是微秒级别,但是峰值确实稳态时的三倍左右,问题来了,对于这种电应力,那是否需将这种电流考虑为:瞬间电流需要在电源芯片支持输出负载范围内,还是将这种电流作为Peak SwitchCurrent就好。
问题(4)电源芯片带上负载,如果开机过程中有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种尖峰电流脉冲,微秒级别,整体就开不了机没法工作了,这该怎么解决。(想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连续的这种峰值电流,是我负载容性太大),这是不是跟电源芯片的负载调整率有关系,在选芯片时该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如何选择负载调整率好点的芯片。
还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