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的FPC排线怎么画?

楼主(2017-09-08):
想请教一下,如果是单面的FPC排线,一头的金手指在正面,一头的金手指在反面,这样的PCB怎么画,如果做单面板,在正面画金手指,背面的金手指怎么弄,如果做双面,那么需要打过孔,这样也不对,因为我看市面上的通用排线都没有打过孔的

网友:
fpc有过孔的,过孔很小 0.2/0.3这样

网友:
有这样的PFC,但没做过。

网友(2017-11-25):
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双面板才行  单面实现不行  市面那种不在同一面的 不是FPC  是一种线缆  具体名称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