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按钮开关和自复开关开关有那些什么区别?

楼主(2017-09-09):
自锁按钮开关,是常见自锁按钮开关自锁开关是一种常见的按钮开关。
在开关按钮第一次按时,开关接通并保持,即自锁,在开关按钮第二次按时,开关断开,同时开关按钮弹出来。
自锁开关指开关在按下的时候自带锁定功能不会自动弹起来,按下去,松手后按钮是不会弹起来的,处于锁定状态,需要再按一次,才解锁完全弹起来。它就叫自锁开关。
早期的直接完全断电的电视机、显示器就是使用的这种开关。
带灯自锁开关与普通自锁开关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带灯开关充分利用其按键中的空间安放了一只小型指示灯泡或LED,
其一端接零线,另一端一般通过一只降压电阻与开关的常开触点并联,当开关闭合时,设备运转的同时也为指示灯提供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