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2.0 仿真三极管稳压电路,输出5V

楼主(2017-09-09):
    1.我在仿真三极管稳压电路时,发现不接负载电阻RL,输出就不是5V,而是11V,这种情况和用一个LDO差别很大,LDO应该空载也是5V输出吧,有点不清楚.
2.另外,比如5V后面接的是单片机,我能用电阻负载来模拟吗? 一般单片机的耗电大概是多少啊?
    如下图所示:

3.后来,我测试去掉电阻R2也可以,这个R2应该是个限流电阻吧,降低了VCE的电压,提高输出电流,P= Ic*Vce就是三极管的功率.是出于功耗的考虑吗?
    若去掉R2:查资料P=1.2W,VCE=24-5=19V,Imax=P/VCE=63mA, 那如果单片机需求100mA,超过了三极管总功耗,三极管会损坏吗?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耗电大概几mA到几十上百mA,功耗你可以看手册嘛。如是LDO空载输出肯定是标称值。用电阻来模拟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耗电大概几mA到几十上百mA,功耗你可以看手册嘛。如是LDO空载输出肯定是标称值。用电阻来模拟 ...

感谢回复,我后来又有R2和功耗的疑问,请帮忙看下。

网友A:
    R2确实可以降低了VCE的电压,减少三极管的功耗。但是这个电阻也要考虑功率问题。三极管不能超过他的最大Imax,同时,还要考虑散热。P=1.2W应该是要做散热了,具体要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确实可以降低了VCE的电压,减少三极管的功耗。但是这个电阻也要考虑功率问题。三极管不能超过他的最大Ima ...

    谢谢。我看了三极管这个封装应该还行,电阻估计了下需要(100mA)2*100=1W,那就是2512的封装,我还想把电阻删掉.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
1、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器件,如果仿真时不加RL,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不稳定,输出电压也就虚高,实际应用中只要有负载就没问题。
    2、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各型号不同,51约为6~10mA  低功耗的在2mA以下,当然,你还要考虑外围电路的功耗。
    3、24V输入的电源,一般很少用LDO,易烧,常用开关芯片来做电源,比如MP1584EN  网上成品版也就2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