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88 IO口损坏

楼主(2017-09-10):
各位,

RK3288的播放器,放了四个IO口出来,然后IO口还没有使用,通电测试时就损毁了2个,将BGA取下来使用二极管档测试是开路的。请问这是什么状况??????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用二极管挡测试短路么?

网友:
ESD或来料不良?

网友A:
1,首先判断是否是永久损坏,简单测试:让软件把该脚拉高或拉低再试下测量,;
2,若是永久损坏,是否是静电打坏了?没有加ESD器件?虽然没接触但空气放电也有可能;
3,两IO确认没有接任何高于IO承受最大电压比如超过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判断是否是永久损坏,简单测试:让软件把该脚拉高或拉低再试下测量,;
2,若是永久损坏,是否是静电 ...

确认没有高于3.6v的电压到IO上,是永久损坏。

网友B:
我觉得这静电的可能很大啊。你加了静电保护电路没?         你这几个口坏的时候,是否加了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
同4楼,在生产环节有没有通电测试,可能会出现一些过电压加到这些管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静电的可能很大啊。你加了静电保护电路没?         你这几个口坏的时候,是否加了上拉或者下拉电 ...

有上拉到3.3V电阻, 中间并串了10欧姆的电阻

zxk

楼主:
esd保护没有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上拉到3.3V电阻, 中间并串了10欧姆的电阻

1、TVS 和ESD管都没加吧??
2、你上拉电阻是10Ω????????????? 你电阻功率多少的啊???算算功率,你也不应该用这么小的电阻吧。。。。。而且你的IO引脚能接收那么大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VS 和ESD管都没加吧??
2、你上拉电阻是10Ω????????????? 你电阻功率多少的啊??? ...

tvs 和esd没有加

上拉电阻10K,串联了1个10R 的电阻到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