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0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11):
1.陶瓷天线下方需要按照手册挖空处理,否则会失效

楼主:
    2.光耦前后座隔离处理,且光耦器件内部建议挖空

楼主:
3.参考面只有一个点不正确,建义挖空.变压器前端不需要铺铜控制阻抗,按照类差分处理即可。

楼主:
    4.走线没有参考面

楼主:
    5.有时序要求的数据线没有做等长

楼主:
    6.板框和结构要求不符合

楼主:
    7.锁相环电源没有加粗

楼主:
    9.所有层的隔离部分建议对齐

楼主:
    10.器件中间散热焊盘没有添加钢网

楼主:
    8.高亮部分为接入到0欧姆电阻的地,需要加粗处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对于我这种菜鸟很有用,多谢

网友(2017-11-06):
引用 楼主:
2.光耦前后座隔离处理,且光耦器件内部建议挖空

所有层还是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