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具有不参与布线的元件管脚?

楼主(2017-09-11):
想建立这样一个元件,其他引脚是正常的管脚,但是有一个管脚不参与布线,只是用来表达相关电路的连接关系,
并且在PCB封装中也没有管脚与之对应。

网友:
貌似做不到

网友(2017-12-03):
既然是原理途中是管腳,在PCB封裝中也應該要有相對應的管腳。反之亦然,否則管腳對應規則(或管腳對應關係)就亂了.....    >_<|||

网友:
把那个不参与布线的管脚用线条描述不就可以吗

网友(2018-03-14):
原理图和PCB 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吗, 有个办法是PCB上对应的PAD 设为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