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进行弧形布线?

楼主(2017-09-11):
如图上图所示,其中三个M3螺丝孔是互联互通的,怎么能进行环状布线,然后其它器件自动布线?

网友:
走线时候选择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吗

网友:
看了图片,我也是醉了。。。纯粹为了视觉效果吧。。。

网友:
    看起来还行,只是那些尖尖角角的地方也该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吗

    佩服,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B(2018-03-23):
引用 网友A:
    这样吗

    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到的

    不常用,太久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