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IZmin和IZmax如何计算?

楼主(2017-09-12):
求教

楼主:
我的理解是IZmax=IZM=P/VZmax,一般VZmax=1.05*VZnor(有些稳压管应该是乘以1.1)
IZmin=IZT,一般数据手册上会标出IZT的值,实际应用时限流电阻上的电流应该大于IZmin,小于IZmax
然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IZmax=IZM=P/VZmax,一般VZmax=1.05*VZnor(有些稳压管应该是乘以1.1)
IZmin=IZT,一般数据 ...

概算值無法評論對或錯,因為除了算式,沒有說明立論依據,只能說大致上是沒錯。

大部分的文檔是這樣寫︰

Pz = Vz x Iz(max)

Iz(min) = Iz(max) x 5%  ~ Iz(max) x 10%

网友:
这个值,一般稳压管手册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