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接口40pin和50pinFPC的差别

楼主(2017-09-12):
最近在找一款5寸的液晶屏,有两种RGB接口的液晶屏,一种是40pin,一种是50pin,50pin的FPC多了VG、VL、AVDD和Vcom。不知道这两种接口是有什么区别引起的,求解

网友:
同问,高人何在?

网友:
    如果接口上有VG、VL、AVDD和Vcom,就是说这些电压要主板提供。
40pin的如果只有一个3.3V电压输入,就是屏的FPC上有电源转换电路。

网友:
    为了货源,两种接口对你都是有用的,估计一个接口转接板是跑不了的了

网友:
三楼正解。TFT液晶屏归根结底是需要这四路电源的,VGH、VGL、AVDD和Vcom。50pin的话,你需要在自己的板子上提供这四路电源给TFT液晶屏。
    40pin的话,就是TFT液晶屏内有电源电路可以让3.3V转成这四路电源。
    从成本上看,7寸屏的话,40pin的屏会贵大概50-70块左右。

网友(2018-02-06):
    留了好多没用的,主要为了增加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