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版本关闭PCB重新打开不能保存库路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12):
1金币
allegro16.6版本关闭PCB重新打开不能保存库路径,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是新手等答案

网友:
我怎么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网友A:
库路径设置一下就好了,要保存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路径设置一下就好了,要保存什么

要保存自已设定的路径,要不每次打开都要去设置。

楼主:
有没有宏命令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看你的图片怎么感觉你加载的路径有问题呢? 我的路径里是“/”,你路径里都是“\”,我觉得是你的库路径设置的不对,所以下次打开的时候没保存上。

网友C:
库的路径设置都是保存在env文件中的,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env文件是否是“只读”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片怎么感觉你加载的路径有问题呢? 我的路径里是“/”,你路径里都是“\”,我觉得是你的库路径设置 ...

试过,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的路径设置都是保存在env文件中的,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env文件是否是“只读”属性

嗯嗯,但重新去掉。还是没有保存。

网友:
用回16.3吧,16.6打了补丁也不好使,各种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