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LLEGRO封装用什么软件好呢

楼主(2017-09-12):
allegro建库有点烦躁啊。有没有什么简单易用还能被ALLEGRO打开的软件啊。异形焊盘好难啊

网友:
会了不难   难了不会

网友:
用自带的肯定最好啊。第三方软件再怎么好,也没有他公司亲生的好呀。。。

网友:
    私以为allegro,至少不用装那么多的软件。

网友:
    allegro  有专门建封装library bulider,据宣传,可以自动读datasheet、自建封装

网友:
    使用Ulib建器件封装非常方便

网友:
异形焊盘都是要手动创建的,library bulider、LP wizard这些软件都不能自动生成

网友:
亲生的就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