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版本关闭PCB重新打开不能保存库路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13):
allegro16.6版本关闭PCB重新打开不能保存库路径,是怎么回事?

路径设好后关闭

路径设好后关闭

路径设好后打开

路径设好后打开

网友:
看你的图片怎么感觉你加载的路径有问题呢? 我的路径里是“/”,你路径里都是“\”

网友A:
你就没看到左下角有个“Expand”吗?勾选上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and

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and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没看到左下角有个“Expand”吗?勾选上再看看

没用

楼主:
可能版本有问题

楼主:
大家帮忙顶起来

网友C:
你确定你的ENV环境变量设置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的ENV环境变量设置正确了?

系统自动生成

网友:
打个16.6的最新补丁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