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制板起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7-09-13):
目前设计的印制板出现气泡现象,主要分部在铆钉部位(该部分无铜皮,且距最近铜皮10mm)。是否有见过类似的情况。以及对该类问题的分析有哪些

网友A:
是什么表面工艺 ?

网友:
信息越多越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表面工艺 ?

热风整平

网友:
查压合方面 还有板材是否受潮

网友(2017-10-27):
板材是否为高TG,喷锡板热冲击可能会导致此类问题的出现。
如果设计时内导的残铜率比较小,压合后也容易导致此类问题的产生。
板子受潮
炉温区线设置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