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ADS Layout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本人是画板的菜鸟。看到一份以前工程师画的一块板子。
他也是使用的Copper Pour铺铜,但是不是按板框来画铺铜区域。
实际的铺铜区域比板框大很多。
重新灌铜后铺铜区域的形状却改变得跟板框一样了。
我怎么看,怎么对照都看不透。想请教各位前辈其中的奥秘所在。谢谢!

执行灌铜之前

执行灌铜之前

执行灌铜之后

执行灌铜之后

楼主:
这个是异性板框

网友A:
    这样很对呀,难道灌铜超出板外?

网友B:
    敷铜的执行是按板框规则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很对呀,难道灌铜超出板外?

    没有看到板框啊!
是不是铺完铜之后把板框删除了?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敷铜的执行是按板框规则来的

    具体怎么操作,请指教!谢谢!

楼主:
    问题终于搞明白了,原来 是应该有Board outline线的。被前面的人删掉了,让我一头雾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搞明白了,原来 是应该有Board outline线的。被前面的人删掉了,让我一头雾水。

    板框存在的时候,灌铜会优先板框规则,如果以2D LINE 放在所有层作为板子的外形,灌铜会以你画的灌铜形状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框存在的时候,灌铜会优先板框规则,如果以2D LINE 放在所有层作为板子的外形,灌铜会以你画的灌铜形状 ...

    谢谢。
在以前的厂习惯了用2DLine做板框,刚来到这里不知道new rules有点犯糊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在以前的厂习惯了用2DLine做板框,刚来到这里不知道new rules有点犯糊涂.

    我们公司的硬件也是用2D LINE做板框

网友(2017-12-29):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硬件也是用2D LINE做板框

看个人爱好吧,反正目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