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和 Router像不像两个搀扶在一起的单腿人?

楼主(2017-09-13):
实在很难理解mentor Graphics公司,本来一个软件就可以解决的布局+布线,非要整出两部分。把Layout的左腿打断(不让其拥有稍微难度的布线功能),再把Router的右腿打断(不让其拥有覆铜等基本功能),然后让这两个兄弟搀扶着用剩余凑在一起的两条腿把任务完成。到最后两个人活活多出一副内脏(好多设置重复设置)。

我真的想知道,这些东西要占用多大代码、多大内存、多大空间,非要分开呢?

要不是将来觉得换工作可能用到pads才学习这个软件,真心觉得这个软件不是人设计的。跟allegro比太差劲了。

网友(点评):
Allegro这么多模块你都习惯了,PADS三个你怎么就不是接受

网友:
    这叫个性,就要分开。。。

网友:
    最初 PADS Layout 是没有布线器的。
PADS Router(前身 BlazeRouter) 是后来开发的。

网友:
    用习惯就好了

网友A:
    我从4.0版本就开始用了,可能养成习惯了,而且我画的板又属于很简单型的,到现在我基本上只用layout,Router基本不用;
当然Router有的时候还是用用,只用F9的自动布线功能,但实际上还有一大半线路以上需要修改;
我也很感谢Router,毕竟一开始我开始画PCB的时候,越是没有要求我的思想越是一团浆糊,有自动布线我只需要负责修改就行了,虽然7、8成都要修改,但还是要谢谢Router。

    zsc

网友:
    就是为了好分开收费嘛
不思进取

网友B:
    就像你的蛋蛋 要是只有一个就不好了

网友:
    是有历史原因的。早期的pads公司只有layout,叫powerpcb。 router是另一个公司开发的,叫brazerouter(记不确定了)。
后来pads公司把router买了。打包到自己的eda中。再后来mentor把pads又买了。
早期就是不同公司开发的,合并在一起很困难。
    再一个原因是EDA软件都垄断了,厂家改改头面就能卖钱,谁愿意做大的优化呢。
再说了,pads本来就定位到低端的。把pads做的太好了,会影响到高端的expediton销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4.0版本就开始用了,可能养成习惯了,而且我画的板又属于很简单型的,到现在我基本上只用layout,Route ...

router最爽的不是自动走线。而是半自动走线。比他大哥expediton还要好用。
拉线爽的都感觉不是在工作。

网友(点评):
如果能把总线做到route并优化好就完美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下了解了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你的蛋蛋 要是只有一个就不好了

这……这……这……

网友(2017-10-19):
    早就习惯了  觉得很好用啊。一开始的确是觉得为什么要分开呢?玩着玩着 觉得  哎哟  分开并没有什么影响。一样用得开心,用得放心。无论什么软件,只要你熟悉了,你都不会觉得难用。

网友(2017-11-19):
    呵呵,你是来吐槽的么。

网友(2018-03-05):
    历史问题 ROUTER 叫 BLAZE Router收购的别的公司产品,要继承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