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3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14):
1.电源有40mA的电流,建议加粗一些。

楼主:
2.蜂鸣器走线加粗

楼主:
3.100欧姆的并联匹配电阻放置在末端

楼主:
4.此电源有16A,过孔数量过少

楼主:
5.电源检测电阻走类差分

楼主:
7.电源被过孔打穿,有瓶颈

楼主:
8.SDRAM走线等长是在隔离线上。

楼主:
9.电感后端没有加粗处理。

楼主:
6.共模电感前后端建议隔离处理

楼主:
10.晶振两个电容建议放到晶振左侧,这样就没有STUB了。

网友:
杠杠的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蜂鸣器走线加粗

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

通电源来产生的啸叫

楼主:
蜂鸣器发声原理是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来驱动振动膜发声的,因此需要一定的电流才能驱动它,单片机IO引脚输出的电流较小,单片机输出的TTL电平基本上驱动不了蜂鸣器,因此需要增加一个电流放大的电路。S51增强型单片机实验板通过一个三极管C8550来放大驱动蜂鸣器。
蜂鸣器的正极接到VCC(+5V)电源上面,蜂鸣器的负极接到三极管的发射极E,三极管的基级B经过限流电阻R1后由单片机的P3.7引脚控制,当P3.7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T1截止,没有电流流过线圈,蜂鸣器不发声;当P3.7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这样蜂鸣器的电流形成回路,发出声音。因此,人们可以通过程序控制P3.7脚的电平来使蜂鸣器发出声音和关闭。程序中改变单片机P3.7引脚输出波形的频率,就可以调整控制蜂鸣器音调,产生各种不同音色、音调的声音。另外,改变P3.7输出电平的高低电平占空比,则可以控制蜂鸣器的声音大小,这些都可以通过编程实验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