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gerber 发现奇怪的地方。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7-09-14):
今天尝试用allegro出gerber。先单独出一个BOTTOM层。如图设定

出好后在文件夹中显示

然后CAM350打开如图    注意左上角显示的是3层..。。这是为什么。pads中出来打开只显示1层。这是问题1

问题2如图    单开其中每一层显示如图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单开第2层的是只显示这几个绿色很怪异的东西。为什么不是全部的那?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我怕出GERBER出错了
第2层绿色与开窗层一样大,为什么只显示这几个器件那,其他器件的为啥不显示

网友A:
這個是 CAM350以Composite 方式來呈現Gerber 圖型的狀況.
也就是說您的鄭正圖案是由三層塗行資料合成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 CAM350以Composite 方式來呈現Gerber 圖型的狀況.
也就是說您的鄭正圖案是由三層塗行資料合成出來 ...

那么第2层绿色的为什么只有几个呢?

网友B:
PADS中也可以三层都显示的,双击那一层就是只显示那一层,单击每一层就可以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中也可以三层都显示的,双击那一层就是只显示那一层,单击每一层就可以都显示了

你并没有看懂我说的意思。

楼主:
都没有答案啊

网友:
好像是Allegro出gerber精度与Cam350导入时用的精度不一致。

网友:
你就是说出文件的时候选择的是一个层,导入cam就出来好几个层是吧

网友C:
层没有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层没有合并?

怎么才能合并啊

网友D:
导进350之后是显示所有层的,双击其中一层的话,就是分开的。你想要把单独的层合起来,就先双击选中一个层,然后右键一个想要合上的一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进350之后是显示所有层的,双击其中一层的话,就是分开的。你想要把单独的层合起来,就先双击选中一个层 ...

没啥卵用。板厂自己会合并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第2层绿色的为什么只有几个呢?

那接資料應該是要被合成扣除的影像資料.
就像一個銅圈的處理就是由一較大的圓形銅箔減掉一個較小的圓形銅箔來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