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net和shape连接不上

楼主(2017-09-14):
如下图,shape 的net为GND,via的net也是为GND:

但是shape 和gnd 的net连接不上,请问各路大神们,你们遇见过这种情况吗?这个似乎和shape与via的连接比例有关,如果shape和via连接的部分不多,tool将其视为不连接,产生避让。
如何调节软件设置,让其达到以下的效果: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片哦。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过孔是否有设置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过孔是否有设置属性

问题解决了,不是孔的属性的问题,是constrian 里的analysis mode没设置好,但是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