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中有样条曲线的形状导入不到PADS中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9-14):
DXF中有样条曲线的形状导入不到pads中该怎么解决?

网友:
在cad中把样条曲线改为多线段

网友:
發各檔我幫你看看

网友:
發檔我幫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导出DXF文件时选最后一项就可以了

网友:
CAD必须是连续闭合的多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