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信号如何去掉振铃?加什么电路?

楼主(2017-09-14):
如图信号如何去掉振铃?加什么电路?

网友A:
你不給 ADC Datasheet,誰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PWM?

网友B:
楼主,你是拿AD去采集数字信号了吗???????? 我怎么看着这是数字信号啊,数字信号你为什么拿AD去采集啊。。_(|3」∠)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拿AD去采集数字信号了吗???????? 我怎么看着这是数字信号啊,数字信号你为什么拿AD去采 ...

这是采集回来的SDO数字信号,就是想问下怎么去掉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給 ADC Datasheet,誰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PWM?

就是一个不同的AD,这是采集回来的SDO数字信号,就是想问下怎么去掉振铃?

网友C:
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不同的AD,这是采集回来的SDO数字信号,就是想问下怎么去掉振铃?

SDO 不是還有 Clock 和 Frame Sy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O 不是還有 Clock 和 Frame Sync.?

算了,我换个方式描述下吧,就是如图信号如何去掉振铃?加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清不楚的

如图信号如何去掉振铃?加什么电路?

网友:
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
1,  看电平
2,根据情况加FIFO

ADC采样出来一般是并行数据,极少也有LVDS格式的。你这个SDO应该是并行数据中的一路数据,所以也还有Clock ,ADC输入电平、电源噪声都会影响输出数据质量。

网友:
电路图,测试点都给出来吧,你都不能耐心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加磁珠和小电容

网友:
数字信号,就从阻抗匹配来考虑。

网友:
看一下ADC的输出阻抗和传输线阻抗是否匹配,串个电阻匹配一下能减小很多

网友:
串联并联小电阻看看10-30欧

网友(2017-10-19):
从电源及信号方便去考虑,电源要干净、信号是否被干扰;信号可以串接小电阻。

网友:
串个小电阻就行了

网友(2018-02-06):
看着样子,一个68r左右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