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Power SI 3DEMF Full-Vave 仿真是提示短路

楼主(2017-09-15):
只是仿真两条表层的直线的,把PCB文件导入POWER SI的3DEMF Full-Vave,按照help的操作,最后开始仿真时,提示 short circuts found!
output栏提示warning: Port is connected across different layers!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
还有个疑惑,自动生成PORT之后,为什么软件会自己修改叠层,还把以前的参考层上的铜删除,为什么啊?

网友(2019-03-28):
是不是没有设置回流参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