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线性稳压器结温计算

楼主(2017-09-15):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使用的线性稳压器NCV8664ST50T3G,SOT-223封装的,铜皮面积约100平方毫米,没有额外的散热措施,
在输入电压24V,输出电流35mA,环境温度85℃下过热保护。改如何计算结温呢?下面的公式对吗?
                                                                          Tj=Ta+( R θJA × PD )
           Ta = 封装的环境温度 ( o C )
           R θJA = P-N结至环境的热阻 ( o C / W )
           PD = 封装的功耗 (W)

    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这个公式估算。Tj=85℃+99℃/W X(24V-5V)X0.035A=150.8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这个公式估算。Tj=85℃+99℃/W X(24V-5V)X0.035A=150.835℃

多谢版主!

网友(2017-10-20):
但是铜皮大,应该可以降低热阻才对啊

网友(2018-08-02):
算出来的温度已经超过结温了,肯定会热保护。可以试下将24V降压在用线性电源转成需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