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层板 生产良率高基本要求?

楼主(2017-09-15):
    请教下各位,现在市场上做2层板的板厂,良率较高谁都可以做,要求过孔 线宽都是多少?目的是为了后期换板厂由于过孔和线宽 线距 问题涨价或做不了

网友A:
    4mil线宽线距 10mil过孔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il线宽线距 10mil过孔 就可以

    这个好像一般的工厂加工不了

网友B:
    过孔按照板厚孔径比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按照板厚孔径比来

一般你都是按什么比例来的?

网友(2017-11-22):
    4mil线宽18um基铜随便做吧、

网友C:
    8线宽,12过孔,成本低

网友D(2018-01-18):
    线宽线距6mil,孔径10mil,及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8线宽,12过孔,成本低

    o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宽线距6mil,孔径10mil,及以上

    ok  6mil 好像有些板材做不了

网友(2018-04-17):
    4mil线路,8mil的孔都是可以做的,只是成本较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