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软件hyperLynx与sigrity哪个容易操作和入门一些,

楼主(2017-09-15):
    10金币
    本人用allrgro设计pcb,需要学一下简单的电源仿真之类的,希望大佬能结合经验谈一谈

网友A:
    我一个同事是专门做仿真的,我咨询过他,hyperlynx  sigrity  siwave,ads 他都用过,每个的侧重点都不同,先学懂一个就行,反正我就先学sigrity,我在这方面也是新手,以后多交流哈

网友:
    我也是新手,多多交流

网友B:
    前几天同hyperlynx学习了一下电源仿真,软件操作庭简单。  sigrity还没用过,只是随便看了一下,感觉sigrity的设置复杂一些。新手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同hyperlynx学习了一下电源仿真,软件操作庭简单。  sigrity还没用过,只是随便看了一下,感觉sigrit ...

挺字错了

网友(2017-11-22):
    我也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2018-01-16):
    电源仿真必须是sigrity啊,powerDC与powerSI。

网友(2018-04-09):
    如果是做PI的话,还是建议Sigrity,PowerSI和PowerDC

网友(2019-01-16):
    想学,求大神带飞

网友(2020-08-21):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同事是专门做仿真的,我咨询过他,hyperlynx  sigrity  siwave,ads 他都用过,每个的侧重点都不同, ...

    请问sigrity一般怎么学啊?我在网上都找不到相关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