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口WIFI路由器扩展成8口问题

楼主(2017-09-15):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需要8个RJ45接口,但路由器一般都是4口,因此打算采用的方案是MT7628(路由器)+IP178G(交换机),现在有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1、IP178的DATASHEET里面,有五种应用方式,有需要EEPROM进行配置的,也有不需要EEPROM的,想问的是,不挂EEPROM可不可以
2、MT7628(路由器)+IP178G(交换机)之间可不可以PHY TO PHY 直连或者加电容连接,不要网络变压器
     谢谢!

网友:
  • 有 EEPROM,開機後可以載入一些暫存器的設定值。
  • 沒有 EEPROM,開機後暫存器存器內容會自動被設為預設值Default Value)。

請參閱 IP178Cx Datasheet,並注意不同型號所支援的 EEPROM 型號也不盡相同。

就看暫存器的預設值Default Value),合不合樓主的應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gneticless Ethernet Connection

哈哈,感谢版主,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gneticless Ethernet Connection

再请教一下,中间串电容,是针对电压型的,如果PHY是电流型的,是不是这两个电容可以去掉,直连也可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中间串电容,是针对电压型的,如果PHY是电流型的,是不是这两个电容可以去掉,直连也可以, ...

電容是用來隔絕 DC 直流的,我覺得任何一種型態的 PHY 都需要。

我把手中的文檔都給你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容是用來隔絕 DC 直流的,我覺得任何一種型態的 PHY 都需要。

我把手中的文檔都給你好了!

从文档中看,文中说:Cable lengths: up to 100 m ;(6-9004.pdf)那么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不用变压器,那么线的距离最大可以达到100米;

但在文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While any of these possible topologies work well when connection distances are shorter than 1 meter  (6-9004.pdf)

也就是说无变压器最好工作于1米。

这两种说法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文档中看,文中说:Cable lengths: up to 100 m ;(6-9004.pdf)那么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不用变压器, ...

距離就是 1m ~ 100m!

你叫菜英文幫你翻譯,不怕暗藏命盡黨病毒喔~

While any of these possible topologies work well when connection distances are shorter than 1 meter, each topology may present application specific risks as connection distances increase.

他們的經驗是 Figure 10 提到的各種接法,在一公尺內都沒問題,距離拉長不確定因素增加。

7.0 Validation Results
To valid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ansformerless implementation, a DP83848 device was configured as represented schematically in Figure 5 using both 0.1 uF and 33 nF capacitors. Standard IEEE compliance testing as well as bit error rate testing was performed. Bit error testing was performed with a traditional link partner, which utilized magnetics, and with a transformerless link partner.

驗證測試Validation Test)是用 Figure 5 的架構,而且另一邊是有耦合變壓器的。簡單來說,他們就是用 Figure 10(a) 的方式。意思是說,如果你要效果好,在架構上至少用一顆耦合變壓器,不要省到沒天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離就是 1m ~ 100m!

你叫菜英文幫你翻譯,不怕暗藏命盡黨病毒喔~

多谢狗版的回复,结合狗版的解释,再看原文进行理解,终于明白了,多谢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