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像PADS一样走完线自动加泪滴吗?

楼主(2017-09-16):
    如题一样

网友A:
    我只直到手动操作也只需一下就OK tools-teardo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直到手动操作也只需一下就OK tools-teardops.

    如果文件大的话也好卡。还有布好地线的时候,修改有点麻烦。

网友:
    过孔不加的话不会太卡。

网友:
    卡是正常的,每次需要从新走线更改的话,先从加泪滴那里反向把所有泪滴去掉,走完线从新加就是了,这样不卡。

网友:
    可以按快捷件 TE 全面新增

网友(2020-07-29):
    泪滴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