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复制电阻电容位号越来越大

楼主(2017-09-16):
    如题,有什么办法复制的时候位号从小位号开始递增?

网友:
    可以器件位号自动排序吗?

网友:
    画好原理图最后重新排一遍不就行了?

网友A:
    你复制的,本来就是应该越来越大。。。 你是想要怎么用? 画完原理图重新编号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复制的,本来就是应该越来越大。。。 你是想要怎么用? 画完原理图重新编号不就好了吗。。。。

    比如现在位号10000了,但是R1 R2这些有空缺,不能这样增加吗。

    Orcad 32.4 版可能就會有了!^oo^
    zx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现在位号10000了,但是R1 R2这些有空缺,不能这样增加吗。

当你去复制一个器件的时候,他会按照你复制器件的之前编号依次增加,我现在是不知道你在纠结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你就算自己复制完了,难道还要一个个去检查是否重号吗?如果不自己手动检查,那么自动编号功能不能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去复制一个器件的时候,他会按照你复制器件的之前编号依次增加,我现在是不知道你在纠结的地方到底是 ...

所答非所问,你说的我都知道。自动编号元件会跑的,难道我不知道自动编号。

网友B:
    楼主纠结是编号位数越来越大的问题。比如整个原理上就100个元件,但是有一个元件编号为1000,哪么你再复制一个,它就是1001,楼主问的是,能否不跳号,从101开始编号的问题,这一点PADS LOGIC处理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纠结是编号位数越来越大的问题。比如整个原理上就100个元件,但是有一个元件编号为1000,哪么你再复制 ...

是啊,我以为ORCAD有这个设置功能,难道真的没有?

网友:
    全部画好后,重新再排一下吧。

网友C(2017-11-10):
    将复制的位号打成?(也可以在设置中设置下,复制或新加的都为?不要自动编号),再将这些?的重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复制的位号打成?(也可以在设置中设置下,复制或新加的都为?不要自动编号),再将这些?的重排就可以了

    复制或新加的都为?不要自动编号
这个怎么设置啊?

网友(2018-02-03):
    我们单位用的mentor 画图软件,无法重排reference ,尴尬

网友(2020-11-26):
         听说如图设置可以补缺。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dML_D6BXIDmIvEPEqt8ONQ; a; \+ a- L: H
    完美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