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器件的布线为什么最好走锐角?

楼主(2017-09-16):
其次,在设计PCB时经过ESD器件的线路,尽量产生锐角;

大家好,在看ESD设计资料的时候看到上面的信息,不是很理解,请问各位为什么要走锐角呀?

网友:
尖端放电,把大部分的静电通过ESD器件泄放到地

网友:
器件响应有延迟,所以用锐角走线避免器件动作之前脉冲就已经接触后端

网友:
小学新生,来给各位大佬解释一下。这个属于传输线理论的东西,因为ESD波形在时域上上升沿小于1ns,对应的频率在几百兆Hz,所以需要考虑传输线效应。均匀的布线上,阻抗分布均匀,所以不会有反射产生,当有拐角时,出现阻抗突变,拐角为高阻,反射系数大于一。出现正反射,加剧ESD电压幅值,使电路更难通过ESD测试。所以拐角一定要注意控制走线角度,减小反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