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6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18):
1.匹配电阻应该放置于末端。

楼主:
2.共模电感建议前后端隔离处理。

楼主:
3.软板区域铺铜建议网格铜

楼主:
5.VTT电源增加VIA并且电源过细了。

楼主:
6.MOS管地孔只有三个,太少了。

楼主:
4.灯的正负极是否反了?正常都是正极接入正电压。

楼主:
7.SIM卡的电源线未按照电源处理。现在是阻抗线宽度过细了。

楼主:
8.马达走线加粗到1mm左右吧

楼主:
9.规则设置过大,导致参考平面部完整。

楼主:
10.R346是否为电压检测电阻?现在接法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