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7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18):
1.带变压器网口下挖空处理,中心抽头的线也要加粗处理。

楼主:
2.电源转换电路的滤波电容没有地过孔。

pcb
设计人认为开关电源做单点接地了,其实电流大路径长就应加地孔.

楼主:
3.周边的区域应该漏铜,现在没有防焊层

楼主:
4.电源LTE_4V4没有来源,两个LED没有用途

楼主:
5.没有用处的电源不要延伸一条线过去。

楼主:
6.测试点放置过远,可以优化处理。减少STUB长度。

楼主:
7.不要再贴片器件中间打过孔。

楼主:
8.USB输入信号悬空了。

楼主:
9.电源在螺丝孔处有瓶颈,需要补强

楼主:
10.安规要求需要保证爬电,建议0.5mm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电源转换电路的滤波电容没有地过孔。

这是个两层板吧,估计没有必要打地孔了,不然得在bottom面铺一块地了,应该也没有意义。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两层板吧,估计没有必要打地孔了,不然得在bottom面铺一块地了,应该也没有意义。

这个不是两层板,电容的地回流太远是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安规要求需要保证爬电,建议0.5mm以上

多少压差  需要爬电效应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压差  需要爬电效应0.5mm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06f5c850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安规要求需要保证爬电,建议0.5mm以上

30-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