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DDR2的data信号接收端有个小台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2017-09-18):
仿真的DDR2的data信号接收端有个小台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红色是TX,蓝色是RX

楼主:
中间900mV左右都有个凸起的小台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我猜有可能是某段阻抗匹配沒做好

网友:
应该是阻抗未匹配的问题

网友A:
洋人的建議

如果是在仿真時發現問題
If this is in a simulation:

  • Make sure you are looking at the receiver signal.
  • Make sure your IBIS model waveforms for the driver look good.
  •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an LVCMOS or similar input impedance receiver.

如果是在量測時發現問題
Or if this is a lab measurement:

  • Make sure you are looking at the receiver signal.
  • When measuring,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a high bandwidth, high-impedance probe, that is connected close to the receiver without any large wires on the signal probe or the reference connection.
  • If you are doing all that, this glitch could also be crosstalk or ground bounce, so you may want to look into that as well.

网友A:
Signal Integrity- Board Design & Simulation Techniques

网友:
訊號單調性(Signal Monotonic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號單調性(SMonotonicity)

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Integrity- Board Design & Simulation Techniques

这份文档好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人的建議

如果是在仿真時發現問題

思路好清晰,我再研究下

网友:
猜測一下:

网友B:
猜測一下: 藍色為 Tx, 紅色是 Rx才對,那個台階是遠端全反射回近端所造成,你仿真的 Tx 的 Ro=50, TL 的 Z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測一下: 藍色為 Tx, 紅色是 Rx才對,那個台階是遠端全反射回近端所造成,你仿真的 Tx 的 Ro=50, TL 的 Z0 ...

厉害!TX和RX确实看反了,从反射角度确实解决了这个小台阶问题,DDR端加了个33R的电阻,效果比调ODT好

网友C(2017-10-20):
引用 楼主:
厉害!TX和RX确实看反了,从反射角度确实解决了这个小台阶问题,DDR端加了个33R的电阻,效果比调ODT好:lo ...

你说的DDR端加33欧姆电阻。指的是布局的时候放在DDR端还是cpu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DDR端加33欧姆电阻。指的是布局的时候放在DDR端还是cpu端?

放在靠近DDR的地方,我试了下离DDR的pin脚250mil内都可以

网友(2017-12-07):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牛逼的资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