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电源布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7-09-18):
1、电源入口处随着电流方向电容摆放顺序:由大到小
2、电源出口处随着电流方向电容摆放顺序:由大到小
3、输出开关脚SW(switch)输出的是高频的PWM波,是非常强的干扰信号,需将此网络的铜皮画得非常小,且在其背面各层(至少一层平面)不允许走信号线,旁边也不能走信号线。
4、4脚为反馈脚(feedback),利用R183和R140分压精准取到L2输出端的电压,并通过反馈控制开关脚SW,所以R183应该在L2输出3.3V经过三个滤波电容以后取电,这样的反馈才精准。
5、最优化的布局结果是:入口电容的GND网络、反馈网络的GND网络、输出滤波电容的GND网络都是连在IC的GND网络上的(同层连,非打孔连接)

除了以上需要注意的点大家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分享呀?

网友:
    當然要看隱藏內容

网友A:
    看DATASHEET都有LAYOUT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都有LAYOUT GUIDE

    layout guide 是硬道理,如果没有的时候就按照基本的设置。

网友:
    能单点接地 ,最好实现单点接地

网友(2017-10-19):
    主要关注电源的输出地的回路要最短,datdsheet只能作为参考;具体依据实际板子情况而定,不要死扣固定模式;

网友:
    反馈信号走线不要靠近电感

网友:
满足电流要求及最短路径要求。

网友:
电源走线注意事项很多,学习一下

网友:
1,结构与布局同时考虑,在结构限制的情况下只有一种最好的布局。2,布局的时候还需考虑高频电流的走线,
3,布局还需考虑安规要求,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等等

网友:
    datasheet裡都有寫

网友(2018-01-05):
    反馈信号远离高频回路

网友:
    谢谢,学习了很好,够用了

网友(2018-04-12):
前面比lua有道理,再看看后面

网友(2019-06-25):
学习学习 都是大神

网友(2019-09-18):
感觉写的还可以

网友(2020-03-02):
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地和IC的地最好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都有LAYOUT GUIDE

这个在什么位置——小白求问

网友:
    根據對應的datasheet ,裡面會有 layout guide,此為原廠設定,多半不會錯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1、反馈信号阻容需靠近芯片反馈引脚放置,保证反馈信号尽可能短;
2、反馈信号电源需从输出电容后端单点引线,同时该段电源走线不能连接负载;
    3、反馈信号电源建议走在其他层面,且不与电感重叠
    4、SW走线尽可能短
    5、“输入GND→输入电容→芯片Vin→芯片SW→电感→输出电容→输出GND”该环路所围面积尽可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