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的v-cut能做吗?

楼主(2017-09-18):
如题,中间连接点的v-cut能做吗?

网友:
这种应该使用铣的方式吧?V-CUT都是直的,没有拐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标孔的

加邮票孔分板的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呀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邮票孔分板的毛刺怎么解决?

没办法的

网友C:
做分板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分板治具

工艺说增加成本

网友:
    铣槽+邮票孔

网友(2017-10-24):
    v-cut 分板也有毛刺啊

网友:
    中间的邮票孔是不是加两处要好一些呢?

网友:
    这种不是邮票孔吗?

网友:
只是样板的话,中间桥连处可以考虑用跳V-cut,如楼上说的,建议至少2处桥连,桥连距上下单元板拐角处20mm或以上间距,以保证起落刀时不伤到单元板。不过桥连+V-cut会存在铣刀路径与V-cut路径重叠处毛刺的问题,板厂通常不建议用;还有工艺边与单元板间的桥连处,工艺边一侧不该做V-cut(你不会想掰断时工艺边一侧断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邮票孔分板的毛刺怎么解决?

毛刺是会有的,但可以把邮票孔改小,那样毛刺会小些

网友D(2017-11-23):
v-cut不行吧,用routing,就是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没有毛刺。用邮票孔有毛刺,便宜。你选择吧,不过邮票孔的方式可以将孔靠在板内,毛刺会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ut不行吧,用routing,就是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没有毛刺。用邮票孔有毛刺,便宜。你选择吧,不过邮票孔 ...

靠在板内?能画个示意图不?

网友:
如下图所示那样放置邮票孔,但是这样要注意线路避让邮票孔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靠在板内?能画个示意图不?

左右那两个直的辅助边不愿用邮票孔,可以用v_cu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那两个直的辅助边不愿用邮票孔,可以用v_cut。

我认为邮票孔的意义是引导铣刀的路劲,这样放置邮票孔是不是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板子上还有小洞,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邮票孔的意义是引导铣刀的路劲,这样放置邮票孔是不是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板子上还有小洞,不知道 ...

小洞肯定有,打在板内的,但是这种毛刺是最小的,你要想没小洞,没毛刺,只有routing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洞肯定有,打在板内的,但是这种毛刺是最小的,你要想没小洞,没毛刺,只有routing了,鱼和熊掌不可兼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