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盒 hdmi 会黑屏一下

楼主(2017-09-18):
    旁边排插有插拔电器电源头时  电视盒 hdmi 会黑屏一下  ,冰箱制冷 启动时 ,hdmi也会黑一下  ,怎么解

网友A:
    1,先用示波器测量这两种情况下输出是否有波形,若有再测量下HPD脚电压,若无则可能是系统或电压不稳定造成;
    2,同一排插的影响最大可能就是传导干扰,电源线可换质量好点的试一下,主板输入是否有加过冲浪涌措施;
3,低温下(具体多少℃?)启动,是否超过各器件极限工作温度,很多零下就不能正常工作的,其他若有与温度检测相关比如传感器也得查查。测试要按照控制变量法测。

网友:
    遇到EMC问题了

网友B:
    用电器尽量不要用同一插板,这种情况应该是浪涌冲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器尽量不要用同一插板,这种情况应该是浪涌冲击吧

如何解决? 需加什么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用示波器测量这两种情况下输出是否有波形,若有再测量下HPD脚电压,若无则可能是系统或电压不稳定造成 ...

    第二种情况 ,如何解决?需要加什么器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情况 ,如何解决?需要加什么器件么

    用示波器量一下电源输入部分尖峰,选择好点的电源适配器(换个排插也可以测下),再根据测量情况选择增加或调整PTC , 防浪涌(TVS 、 LC滤波电路  、RC吸收电路、至于共模扼流圈、压敏电阻这个产品估计用不到,除非适配器真差到不行

网友:
    一般是电源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如版主所说的,加TVS管,如果是加LC电路,要测量尖峰脉冲的值

网友:
    EMC问题,电压跌落

网友(2017-10-19):
    1、测电源电压,看是否有干扰;2、测试HPD信号是否丢失;3、换HDMI线测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