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盲孔的钻孔表格数据都重迭了

楼主(2017-09-18):
    请问各位高手,小弟的板子设有一些盲孔.
    再转出钻孔表的时候,变成下图这样

    请问有办法再让他清楚一点吗?

    谢谢

网友A:
    这是几个表格重叠了。选择group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个表格重叠了。选择group移开。

    只能用这招吗?
    软件本身没有更好的输出设定喔?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关注过呢,我一般都是移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关注过呢,我一般都是移动一下。

    !
    先这样用吧!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不用移开吧,出Gerber时候是分开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移开吧,出Gerber时候是分开出的

我一般也移开,有点强迫症